[求助] NCverilog做后访报timing violation 求指导!

楼主(2013-06-10):
今天用ncverilog加入sdf和PR后的网标进行仿真,发现会报很多timing violation。在看了下log文件后,发现有很多warning:

我的理解是ncverilog自动把负值转成0来处理,这样导致了时序变差。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命令使ncverilog不要把负值转成0而是直接使用负值?

网友:
不要加“+no_neg_tchk”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加这个选项。加了neg_tchk这个选项 也还是不行 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负值变为0后使得时序变差了,怎么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我现在很着急...

网友:
不知道你仿真用的哪个的verilog库,像smic的有neg的库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ic的neg库和正常的库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D(2020-03-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这个帖子已经好多年了,我记得当时出现violation,是CTS没做好,后面再做一遍flow就没violation了。

如果有violation的话,需要具体分析,看是否是真的violation,如果是的话得分析是sdc没约束好还是设计本身太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好多年了,我记得当时出现violation,是CTS没做好,后面再做一遍flow就没violation了。

如 ...

感谢楼主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当加上+neg_tchk -negdelay时,为什么还是会出现将负的延时变成0呢?会报
1、Warning-[SDFCOM_ANICD] Adjust Negative INTERCONNECT DELAY;
2、Warning-[SDFCOM_NICD] Negtive INTERCONNECT Delay encountered
This negative value cannot to handled wuth switch -negdelay.Please check SDF files.
3、Warning-[NTCDNC] Negative Timing Check Did Not Coverge
我看了一下-negdelay的说明,如下图,但是没理解是什么意思,望楼主帮我解答,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当加上+neg_tchk -negdelay时,为什么还是会出现将负的延时变成0呢? ...

是因为总延时小于0了吗?我确实不太懂,还请高人解答,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总延时小于0了吗?我确实不太懂,还请高人解答,抱歉!

好的,谢谢楼主,这个似乎是因为加入了噪声延迟,然后和正常的延时叠加最后变负了,这个负延时变成0似乎不影响仿真,目前只能先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