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时钟怎么确定

楼主(2013-06-10):
如题

楼主:
自己怒顶一记

网友:
是指clock吗?只要和外部的开关一样使用相同频率的nonoverlap时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外面的时钟的不交叠长度之类的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只要别交叠到就行了(包括所有的corner),通常不交叠的长度我们还是希望越短越好,
让duty cycle接近50%。这样才能尽可能提供开关充电或放电的时间。

网友(2022-09-28):
单纯讨论clk的频率的话,应该怎么选取clk的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