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产生电路 前后仿差别很大

楼主(2013-06-10):
依照例子做了个简单的产生方波信号的电路

电路图

电路图

图中反相器的PMOS和NMOS均为2.5u/500n
电容为500f,电阻为10K(主要是为了方便画版图没有设的很大)

版图

版图

大致画的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加电源电压5v

前仿结果

前仿结果

前仿,时长1us,输出为方波

后仿结果

后仿结果

后仿,时长1us,输出却是这样
还有个奇怪的地方,后仿运行的时间比前仿要短

前仿运行时间

前仿运行时间

后仿运行时间

后仿运行时间

望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我不是很懂这个是不是有点象vco?设置个初始条件也许就好了

网友:
没有振荡,加IC或者电源换成vpwl

网友:
需要加一个激励信号,即某节点的初始电压值

网友:
pwl 上电即可

网友:
你那osc的电路是哪看到的呀?可以给出原始文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感谢对我的帖子的一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在个数模混合仿真的ppt里面,就给出个电路和管子尺寸、电容电阻值而已,没有电路说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