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到底应该仿几种corner?

楼主(2013-06-10):
有的人告诉我对于一个模拟电路要跑完ss ff tt sf fs,可有的人又告诉我只要跑完ff ss tt 就行了
真心求教到底要跑哪几种呀

网友:
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tt,但是这个服从正态分布,所以大部分tt,但是当你大规模量产的时候,ss,ff也会出现。fs和sf出现的几率更小,如果运气差,或者说小概率出现了,那可能你第一次流片就会出现fs或者sf这种。为长时间量产考虑的话,建议全部都跑。

网友:
我有个疑问,ff是快速,ss是慢速吗?那sf或fs呢?

网友:
都是针对不同浓度的N型和P型掺杂来说的,即
FF: Fast N Fast P
SS: Slow N Slow P
SF: Slow N Fast P
FS: Fast N Slow P

网友:
如果想让设计合格率高,应该跑所有可能的情况。只是想能做出几个样品,那跑一个tt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这要根据你的电路设计,就像4楼说的一样,这四种仿真是针对电路里的N型和P型MOS来说的,前面的字母针对NMOS,后面的字母针对PMOS。例如fs仿真,是让NMOS的开关速度比平时快些,而PMOS的开关速度比平时慢些,实际仿真过程中会改变MOS器件的一些参数(比如阈值电压,沟道长短等等,可以在仿真模型文件里看到),做这种仿真主要是针对数字电路,比如在内存电路里,MOS开关的快慢不同会导致内存的读写错误。模拟电路需要做蒙特卡洛仿真,针对器件差异,温度变化对电路的影响等等。个人观点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有点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同一批次的只会出现一种corner比如这个批次是tt,下个批次可能是ss,但决不可能这个批次既有tt,又有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要是同一批做的wafer就是一种corner,但是排除机器出了问题,控制精准出了偏差。一般来说,一个批次的wafer都是一中corn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电路的f和s针对你所说的vth等等,会产生较大影响,并不是说只有数字才会对corner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

网友:
俺一般也只跑这四个:ss ff tt sf f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数下?好像5个都全了?忘记在那本书里提到过,为了加快速度,可以做tt sf和fs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个人不赞同,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芯片多数是不一样的。更别说是同一个批次。所以在最坏情况下,同一个wafer上有可能出现所有的corner。只是概率大小的问题。请注意每次foundry给的pcm参数,都是有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平均值。也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在corner允许的范围内,平均值接近tt corner就算满足合格条件。好的工艺,同一个wafer上的芯片。同一批次的wafer甚至同一年的参数都是很接近的,偏差的范围不是很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一般的工艺则不同批次性能就有不小的差别。最差的就是同一片wafer性能都千差万别...对于数字电路,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对于模拟电路,这个就比较明显了。从同一个wafer上拿到的芯片,很少有做到完全相同的,只是性能非常接近就不错了。

网友:
   你说的是offset吧,不是corner吧

网友:
回复  luckyhuihui666

这个个人不赞同,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芯片多数是不一样的。更别说是同一个批 ...
引用 网友E:

比较赞成你的看法,有次一个振荡器后仿频率相对偏差是30%,一片wafer出来的测试结果是25%。因为供电电压比较准确,而且是外接电阻产生电流,所以频率的相对偏差就只和bandgap精度和MOS cornor有关,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片wafer上面是各种MOS cornor都存在的。但是电阻电容、BIP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建议都跑

网友(2016-02-23):
回复 6# Golden_Hawk 请问在哪些模型文件里可以清晰的观察每个器件的参数的不同,初学者不太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