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compiler求助

楼主(2013-06-10):
请问有比较熟悉synopsys library compiler的吗?
我用它把一个.lib的库转成verilog库文件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所有的buffer cell都没有行为描述了 转出来是空的 当然我可以手动加buf
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自动产生的

.lib是这样的
cell (TIEHBWP) {
  area : 0.5292;
  cell_footprint : "TIEH";
  pg_pin (VDD) {
    pg_type : primary_power;
    voltage_name : COREVDD1;
  }
  pg_pin (VSS) {
    pg_type : primary_ground;
    voltage_name : COREGND1;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0.909168;
    related_pg_pin : VDD;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0.909168;
    when : "Z";
    related_pg_pin : VDD;
  }

  pin(Z) {
    direction : output;
    power_down_function : "!VDD + VSS";
    driver_type : pull_up;
    function : "1";
    related_power_pin : VDD;
    max_capacitance : 0.021824;
  }
}

转成verilog就变这样了
`timescale 1ns/1ps
`celldefine
module TIEHBWP (Z);
output Z;

warning显示Cell 'TIEHBWP', pin 'Z', Connect pin 'Z' to the default ground pg_pin 'VSS'. (LBDB-725)
试了set ncx_use_pg_pins false 一点作用都没有
求助。。。

网友(2013-08-31):
回复 楼主:

   写成verilog的语句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5-01-15):
有软件可以分享吗????

网友:
想咨询你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转出来也是类似  里面的参数值全部是0.01  不管模型怎么改  verilog文件参数值都是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