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nalog IC trend

楼主(2013-06-11):
话说analog IC 发展趋势如何?会不会越来越多的被数字IC取代了。。。

网友:
可能会  但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网友:
必须会啊,但还是会因为各种因素保留一部分,或者等有什么什么工艺代替CMOS了

网友:
感觉即使被数字代替了,也需要有人来做全定制的数字电路,这个还是要模拟工程师来干

网友:
very hard to say i think

网友:
我觉得完全取代不可能,但是以后更多会以模拟数字混合的形式出现。

网友:
个人觉得取代不了:首先我们要处理的自然界本身就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它离不开模拟电路啊!感觉以后传感器也会很火。另外,就算现在的高速数字信号电路的设计,由于频率很高引入了大量的寄生,听老工程师讲其实也是要以模拟的思维去考虑的。数字的份额应该会加大,但更多地可能是数模混合的设计。

网友:
模拟会被边缘话,但取代不了。
就像工业取代不了农业。

网友:
世界本身就是模拟的,数字域只是真实世界的简化(数字化)模型,简化后信息处理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数字部分在系统中比重在不断增加是个趋势,但其所占比重永远不可能到100%。换句话说,不经过“数字化”,数字电路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直接的“数字”信息也不会很好的被真实的“模拟”世界所接受。
简单推论,至少在能量获取和传输,模拟和数字界面是不会彻底消失的。
手机等咱且不说。现在的计算机,可以说是数字化的代表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其内部随便两个模块之间,比如内存和CPU间相互传输数据时,实际信号波形的样子,相信就不会有人敢贸然下结论“模拟会被数字彻底取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如果采用量子理论或者认可希格斯粒子的话,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数字”的。   嘿嘿,开个玩笑~

网友:
这个话题貌似几十年前硅谷热议过的话题   几十年下来,答案应该是出来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爱因斯坦一定会跳起来打你.他会说,时空是连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嘿,那我相信霍金也会跳起来。。。

网友:
量子理论承认粒子性但是从来没有否定波动性。。。哪个才是世界的本质?到目前为止,甚至连可能占存在物质总量的~95%的暗物质都没有观测到,连希格斯粒子也见到没几天,物理学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世界本质----很复杂。。。但决不是简单的数字化能完全表述的。若没有模数转换界面,就目前的技术,可能现实世界还是不会”买账的“。

网友:
我觉得完全取代不可能,但是以后更多会以模拟数字混合的形式出现。
引用 网友D:

是的,数字和模拟是融合和互补,而不是取代,未来的芯片必然是大规模数模混合,数字控制功耗和速度,模拟掌握接口和精度还有性能。如果把IC比作一个蛋糕,那数字是那蛋糕,而模拟是蛋糕上的樱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那,还有波动性。但能量还是不连续的不是么?
算了,谈论这些有的没的自己都搞不清的没啥意义,洗洗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任何理论都不外乎“盲人摸象”,工程师还是现实点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就是瞎说着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喜欢探索,怀疑和提问,甚至抬杠,其实也是挺好的一面。brain storm有些情况下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