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两个电路啊

楼主(2013-06-11):
用在斩波放大器中,用于处理噪声和失调电压的。电路图看的不是太明白,求大神风帮忙分析一下!!!

前端放大器

前端放大器

滤波电路

滤波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上传原文献,或者原文献的名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第一个是低增益ota,共模由底部的两个线性区mos电阻设置,cascode加了gain boost,右边上面等于用线性区mos电阻和二极管连接的mos做负载,左边产生偏置。不知道这个结构在整个电路里是如何使用,我猜是就这么直接使用,提供一个不太准的增益。第二个应该是gm-c 滤波器,输入级加入degenation电阻,看名字,似乎是那种可以同时产生low pass, bandpass效果的滤波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