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sigma delta ADC的频谱分析

楼主(2013-06-11):
从cadence里导出了仿真数据,在matlab中进行fft变换并转换成psd,出来的结果如图所示:

求问一下,这个低频部分是怎么回事啊?数据点数是2^16个,每个时钟周期取一个输出值。

之前在matlab里建模,用工具箱得到的psd图为:  ,这个低频看着很正常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frequency of input signal is not located at the bin, then leakage happens

楼主:
谢谢提醒!

后来改变了采样点的数目,使得Fin落在FFT bin上,得到的频谱图在Fin附近果然基本无泄漏,但是低频部分还是有些问题,如图示:

这个低频段表现出来的高噪声是数据处理不当引起的,还是电路本身确实存在很大的低频噪声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图太模糊,传一个清晰点的,采样点数是90000.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you design DT or CT SDM?

网友:
低频的直流分量没去掉,具体就是Cadence导出来的值是VDD,0,改成-VDD/2 VDD/2即可,除非你的直流量本来就有这么大,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FFT bin指的具体是什么呢?你用的采样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各是多少?输入信号频率是如何落在FFT bin上的?

网友:
回复  happyvega

   frequency of input signal is not located at the bin, then leakage happens
引用 网友A:

Why does leakage happen when Fin is not located at the bin?
What is bin?
Thanks!

楼主:
回复  happyvega

   do you design DT or CT SDM?
引用 网友A:

SC的modulator,应该算是DT SDM吧

楼主:
低频的直流分量没去掉,具体就是Cadence导出来的值是VDD,0,改成-VDD/2 VDD/2即可,除非你的直流量本来就有 ...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导出来的数据已经减去VDD/2了。。。

我的电源电压是5v,SDM的输出值是0或5v,输入信号给的是2.5v+2vSine。然后我导出数据之后直接减了2.5v再后续处理,这个操作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Fs=1M, Fin=200,

如果进行fft变换的数据点数为N,则N/Fs*n为FFT bin点(n为整数)。

关于为什么不落在FFT bin上会发生信号泄漏,可以看看Schreier R的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一书中的附录A,里面还讲了一些别的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Circuit in Spectre is ideal. I think this offset comes from unequal charge transfer of the feedback D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了好几天还是没太明白。。。继续来请教

电路的feedback DAC就是用开关实现的,反馈5v或0v,通过控制开关导通关断实现反馈。

我现在把电路中的开关都换成理想开关了,电路是二阶的SDM,两个积分器的运放都用实际运放,Matlab处理后的频谱图如下图所示,在低频部分较高,导致SNR很低(70dB左右)

如果把第一积分器中的运放也换成理想运放(ahdlLib中的opamp),设置80dB增益 20M的gbw 20M的SR,得到的频谱图如下图示,可以看到低频处改善了很多。但是之前用的实际运放的参数都比上面设定的值要好(96dB增益,40M的gbw,20M的SR)。

求分析求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忘了说,我用的是单端结构

网友:
使用单端结构是无法消除偶数倍的失真信号的,所以第二和第四个tone才会特别大。
因此当你将第一运放改成理想后才可改善那么多。
至于第二个运放在理论上会得到一阶的noise-shaping,所以影响较小。
我建意你改为双端结构,dc及偶数倍的失真信号可藉由differential消除。

网友:
不对啊因为你的电压出来5V有可能是4.9999V,0V可能出来是1e-6,
所以你应该先将电压转换成digital的0 ,1。再换成-1,+1,。这样才能完全消除DC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基本没有变化。。。

现在用双端结构,这个改善了很多,贴个图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顶帖求指导。。。

现在用双端结构,虽然低频处看上去好了很多,但当所有器件均用实际MOS管实现时感觉还是有问题存在,如下图示:

双端与单端相比,低频处下降了很多,不过好像还是有一个直流分量的存在(或者是一个低频噪声?),对于SNR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求过路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替换成实际的MOS是指switch的部份吗?
通常第一级积分器的switch在采样后造成的charge injection也会影响线性度。
你有在op输入的clock加入提早关闭的机制吗?这能有效减少charge inj.的影响。
Ref : R. jacob Baker "CMOS Mixed-Signal Circuit Design", 2nd Edition
而且switch需使用transmission-gate来实现,线性度和采样的对称性也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替换确实指的是开关部分,现在主要是用了NMOS传输门和CMOS传输门,时序其实已经有了延迟处理。。。不过因为用了CDS,不确定某些开关的延迟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下图所示是第一积分器的单边电路。

图中黑色框的两个开关需要有延迟关系么,还请指导!

下面这个是延迟控制:

另外,还有一个疑惑:当我都用理想开关时,低频处大概出于-130dB的位置,跟matlab中行为级模型得到的结果(-140~-150)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是由电路的非线性引起的么(或者还是一个低频失调)?matlab中行为级模型已经加入了噪声模型和运放的GBW&SR模型的,而电路仿真并没有包含噪声模型。

诚请指导!

网友:
在电路仿真把dc点的直流失调降到-100db以下,我似乎还没干过。有不少因素影响这个方针结果:建立过程,仿真精度,电路自身引入的offset。想想直流-100dbV,只有10uV,在电路级仿真还是很不好控制的。不过在实际电路中,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直流引入的leakage,只在周边几个bin出现,仿真时总bin很少,但实际测量时,总bin很多,完全可以不考虑(除非是专门做dc测量的)。
倒是另一个问题其实更重要,就是别由于dc引入的leakage掩盖了电路本身的一些低频特性(当总点数太少时,两者无法区分,当总点数增加到一定程度,两者才能区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您的意思是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直流的失调,在实际测试时不会被测试仪器当成噪声处理从而影响其性能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做测量,有offset要求,那就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是做其他用途,请关注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区分是dc的leakage还是电路的低频非理想特性造成底噪抬升。如果不确定&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多跑一些点,换一种窗,dc的leakage和底噪对这些动作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电路级debug的好处是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好的,看来要折腾折腾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么关系DC,那你运放的OS怎么去除的,使用CDS或CHS?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了CDS。
其实也不是关心DC的问题,只是不知道这个是属于DC失调还是低频噪声,之前一直是在纠结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了 hanning的话,dc附近的几个点一般都不算到噪声里面去的。如果是噪声的话,也不会在dc上突然出现一个高的能量。什么噪声能表现出这样的形式? 甚至你仿真上除了量噪,应该没有device的noise吧? 估计你跑的是tran ? 如果是高频的量噪被已某种方式搬回到dc,那么一般来说,不会出现dc附近几个tone突然发生变化,而是整个dc附近很宽的range ,noise floor被抬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呃,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应该是直流失调而不是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阿。也不一定是失调,也可能是方式进来的dc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噢,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仿真精度确实会有影响,tran仿真用conservative得到的dc失调,比用moderate的dc失调要小。

网友(2013-07-26):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 1、是不是在用verilog-a搭建的理想电路中(开关和电容都用理想器件),也会产生噪底抬高的现象呢
2、假如我在matlab中理想情况下SNR能达到130db,而电路的KT/C等噪声在-100db左右,那么在电路级仿真中是不是会造成SNR也下降到100db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带宽允许的情况下,提高OSR是不是不能很好的提高SN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高频的量化噪声怎么搬回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1.不知道你的理想模型有多理想。如果完全理想的,那应该和matlab是一样的,甚至和手工计算也是完全一样的。2.除非用tran noise 仿真,否则普通的tran是仿不出器件噪声的,只能仿真出量化噪声。提高OSR可以提高SNR,这是DS ADC的基本工作原理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搭建的电路都是用analoglib里的器件:VCVS搭建的运放和比较器,电容,开关也为理想器件。应该算完全理想的吧,也就是说我用tran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和matlab的结果是一致的。可是我发现不论如何调整系数,信噪比都比matlab的结果差20db,现在毫无头绪。请您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差20db?是不是需要先查看一下电路是否搭对,特别是时序关系,然后是系数对应关系,确定你的veriloga和matlab有可比较性。btw,我说的理想不是说用理想器件搭他就是理想的,理想器件也能搭出有各种效应的模型来。

网友(2016-10-09):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从cadence里导出了仿真数据,在matlab中进行fft变换时,所应用的程序怎么写呀?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从cadence中导出了仿真数据,在matlab中进行fft变换时的matlab程序该怎么写呀?是不是与一般的数据做fft变换不同,要考虑到OSR的问题,要把过采样频率转换为奈奎斯特频率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22-05-29):
前辈您好!matlab simulink SDtoolbox PSD纵坐标只显示到-160dB,怎么可以看到像您这个图一样的到-160dB以下的波形?感谢!

网友(2022-11-05):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后来改变了采样点的数目,使得Fin落在FFT bin上,得到的频谱图在Fin附近果然基本无泄漏,但 ...

请问一下楼主fft设置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5-02-02):
FFT,学习学习,看来是个关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