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S做后仿,报警告:SDF Warning: IOPATH from S to Z is not found

楼主(2013-06-12):
小弟最近用ICC走完了PR流程,抽出网表和sdf文件后,用VCS仿真,反标了sdf文件.但编译过程中有很多警告:如
Warning-[SDFCOM_INF] IOPATH not found
./final2.sdf, 154171
module: mx02d0, "instance: shiftreg_test.t1.u2.pix236_reg_7__U3"
  SDF Warning: IOPATH from S to Z is not found.

我看了下 sdf文件对应位置的说明如下:
(CELL
  (CELLTYPE "mx02d0")
  (INSTANCE u2/pix236_reg_7__U3)
  (DELAY
    (ABSOLUTE
    (IOPATH I0 Z (0.272:0.272:0.272) (0.335:0.335:0.335))
    (IOPATH I1 Z (0.256:0.256:0.256) (0.298:0.298:0.298))
    (IOPATH (posedge S) Z (0.474:0.474:0.474) (0.357:0.357:0.357))
    (IOPATH (negedge S) Z (0.436:0.436:0.436) (0.347:0.347:0.347))
    )
  )
)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S 和Z是怎么产生的呢?程序中并没有定义阿?请问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verilog library里找对应的mx02d0 cell 就能看到IOPATH了 产生这个warning的原因可能是sdf里定义的上升延或者下降延 而verilog library里没有 或者是相反的情况
解决的办法是在vcs后面加+iopath+edge+max或者+iopath+edge+min或者+iopath+edge+match

网友:
应该是你跑后仿所加的那个lib的verilog file中mx02d0这个cell的specify声明中没有关于s,z iopath 时序的相关信息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试了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