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警告:IOPATH from S to Z is not found 求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2):
小弟最近用ICC走完了PR流程,抽出网表和sdf文件后,用VCS仿真,反标了sdf文件.但编译过程中有很多警告:如
Warning-[SDFCOM_INF] IOPATH not found
./final2.sdf, 154171
module: mx02d0, "instance: shiftreg_test.t1.u2.pix236_reg_7__U3"
  SDF Warning: IOPATH from S to Z is not found.

我看了下 sdf文件对应位置的说明如下:
(CELL
  (CELLTYPE "mx02d0")
  (INSTANCE u2/pix236_reg_7__U3)
  (DELAY
    (ABSOLUTE
    (IOPATH I0 Z (0.272:0.272:0.272) (0.335:0.335:0.335))
    (IOPATH I1 Z (0.256:0.256:0.256) (0.298:0.298:0.298))
    (IOPATH (posedge S) Z (0.474:0.474:0.474) (0.357:0.357:0.357))
    (IOPATH (negedge S) Z (0.436:0.436:0.436) (0.347:0.347:0.347))
    )
  )
)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S 和Z是怎么产生的呢??请问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sdf时用-version换个sdf版本试试,不同版本格式不太一样。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lib里对pin(z) timing里的when 的描述与std cell verilog mode的specify block 的sdf condition的描述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解决呢?小弟刚入门数字后端,很多东西还不清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谢谢你的回答.我用ICC将sdf文件的版本导出为1.0的版本就好了,之前用的是2.1的版本.但是VCS运行后仍有timing violation,而在ICC中是没有violation的啊,是不是真的有,只是我在ICC上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动态仿真的数据流和当时的电路状态了。
看看这个电路状态在icc的sdc里面是不是没有去检查。
比如你的MUX/S端是不是被设case了?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lib里对pin(z) timing里的when 的描述与std cell verilog mode的specify block 的sdf co ...

这个怎么解决呢,最近遇到条件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条件的顺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