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4 问题

楼主(2013-06-12):
用KEIL 4 编译C文件时,如果文件里的CONST 量太大,程序执行就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3-09-04):
编译能通过吗?

网友:
程序太大就出错估计是用的正版还没注册,,,,,只是试用期,网上档一个破解版!!一样..

网友:
可以尝试降以下版本

网友:
在keil的工程设置里面有一个const的存储区域设置,你找找,设置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