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mtline 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13):
spectre schematic 仿真时候长的mtline可不可以拆成两条短线,再用wire连上呢? 另外,mtilne out端为什么不可以和另一条mtline的out端连在一起呢?(warning说短路,并且那个端点floating)

网友(2014-01-20):
请问,mtline在仿真时时怎样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结构,analogLib里面有mtline模型,
耦合微带线, number of lines 是2 ( input+ input-)
coplannaer是3, (gnd signal gnd) etc.
然后 physical length是你的mtline 线长
type of input有四种选项,可以根据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