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里取小数点位数的函数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3-06-13):
skill里取小数点位数的函数是什么?请教大家,做pcell时遇到的

网友:
这里提供一下我的作法,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函数, 以小数点下三位为例
Result = round(Original_value*1000)/1000.0

ex:
Original_value=1.456367
Result=1.456
Original_value=1.453767
Result=1.4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聪明,多谢哦~~~

网友:
聪明 正在考虑怎怎么处理取点的问题呢

网友(2014-07-17):
如果是GTE开发Pcell,你可以参考PasCeiling/PasFloor,如果是代码编译,去看看ceiling和floor这两个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太专业了,我目前还是在图形创建pcell的阶段。。。。

网友:
回复 网友C:

Do u develop pcell by GTE/PAS?

If that, u can get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in the GTE/PAS manul.

网友(2015-04-21):
灌水中。。如果需要,一起交流!

网友(点评):
printf(%0.2f num)

网友(点评):
printf("%0.2f" 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