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使用中出现的警告,你一定看过~

楼主(2013-06-13):
在用StarRC产生.nxtgrd文件的时候会引用itf文件,使用grdgenxo指令,在使用的时候报出了一个Warning,内容如下:
WARNING:Via Layer weltap does not have RPV or RHO specified,这个警告不知道对后面出现的Error有没有影响,还望前辈们指点;
好了,切入正题,按照StarRC流程,文件导入都很顺利,不过最后Run的时候报了一个Error,内容如下啊: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METAL1"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VIA12"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METAL2"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VIA23"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METAL3"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VIA34"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ERROR:StarXtract
ERROR:Connected database layer "METAL4" does not have a valid GRD layer.
最后就是Error:MAP Layers Failed
PS:这个map文件是工艺商提供的,我也看了和我写的没有错,都是根据itf和tf文件对应描写出来的,所以看到这样的Error想知道是哪儿出错了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这是读EDI吐出的LEF/DEF做的StarRC抽出吧?
LEF/DEF与itf的layer map不一致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没错,问题出在这儿也是最有可能的,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呢?是不管def和itf文件只去修改map文件吗?之前我看论坛里,大家对map文件都是用tf与itf对应写的,这儿我看了tf与itf对应的没有问题,也和工艺给出的map文件一样,可是我看了def文件里的layer又和他们不同,我估计是做pr时候的lef文件和tf文件不一致
    不知道大侠觉得应该如何修改?看你最后的意思是通过pr产生的def文件和itf文件对应自己写个map?那请问这个map又应该是怎么样的格式呢?
     还望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之前我看论坛里,大家对map文件都是用tf与itf对应写的"
==>这个针对ICC数据是这样的
修改map,使DEF与itf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map的格式怎么样呢?前面是itf后面是def?还是前面是def后面是itf?
    最后是如何查看def里的名字,去和itf对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帮我~帮我~我~

楼主:
求助啊!~继续顶起来

网友:
如果是tf 和itf的对应,应该是前面是tf 后面是itf
对于def 和 itf的对应,应该 itf也在后面巴.纯属个人意见.没有写过edi 里头用的mapping file

网友:
用starRC的图形界面,自己产生一个map呗

网友(2018-03-13):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starrc图形界面产生map?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读入相关的文件,然后用map的那个菜单,对应修改下。
其实找个例子改一下就行,基本意思就是lef的layer名称和nxtgrd文件中对应layer的名称的对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图形界面点击, 读入文件的时候,显示No TCAD_GRD_FILE specified。可以在终端敲命令输入么?我现在用的是上海华力的工艺,里面的layer感觉很乱,我对应不了,对比smic工艺map写不出,所以想直接导出map,starrc版本是-vj-2014.06-SP1,run的时候,图形界面是跑不了的,只能在终端输入指令run。

run的时候报错,是map问题

run的时候报错,是map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