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让自建的macro和std cell可以overlap?

楼主(2013-06-13):
如题。
自己创建了一个macro,只用了金属层
在place cell时,发现其下面不能place std cell
请教应该怎么办?

网友:
在macro LEF里面利用overlap的OBS,具体方法有帖子讨论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说,搜到了两个帖子看的不是很懂。
就没有一个例子吗?

我写一个,谁给改改
LAYER OVERLAP
      TYPE  OVERLAP;
END OVERLAP

MACRO  TEST
      SIZE   5.0 BY 5.0
      PIN A
           ....
      END PIN

      OBS
           LAYER OVERLAP;
           RECT 0.0 0.0 5.0 5.0 ;
      END
END TEST

我的理解是,OBS相当于blockage,上面描述了OBS的意思是,这个范围内是不允许OVERLAP的。
我想问的是,如何让这个范围内,都允许和std cell overlap。

网友:
把overlap的rect定义在一个角落,area非常小不就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下面无法填FILLER

网友:
如果你确认lef里面的写法没有问题,就是工具或者使用工具的问题
我记得encounter有这个毛病,要指定到那个区域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