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仿真加速

楼主(2013-06-13):
各位前辈:    我目前在做个采样速度20kHZ/S 11bit的SAR ADC,即使采样8192个点,用spectre前仿估计也得半个月吧?请问有什么方法来加速ADC的仿真速度啊?不胜感激啊!

网友:
念咒语:偶玛丽玛丽贝贝红

网友:
我比较怀疑,用spectre也不需要那么久的。只有8192个点而已。你实际跑过吗?
实在不行就有APS或者HSPICE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一个点就需要3分钟左右

网友:
时钟应该也是很慢的吧
那么改tran设置里面的maxstep应该可以的

可能是maxstep限制了仿真速度
反正你的时钟估计也就几百K,定个100ns的maxstep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时序逻辑部分用理想模型搭建?

网友(2013-09-09):
回复 楼主:

   半个月~~~请不要用单核cpu~~

网友:
APS
spectre到了后仿更无语

网友(2016-03-21):
想知道LZ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