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上,一个nmos放在悬空的Nwell里,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3-06-13):
如题,其中nwell是悬空的,S和D接地,应该是当电容用的~~请教了~~

nmos in Nwell

nmos in Nwell

网友:
这是一种典型的NMOS IN NWELL电容,NWELL其实不是悬空的,它的S/D是n+ imp,正好把NWELL接出去了,所以这个的电容结构应该是这样的,gate充当positive,S/D和NWELL都接一起接到地充当negative,
是否clear?

网友:
补充说明功能:
具体什么功能我记得不清楚了,但是designer对这个相当清楚,因为PDK中对各种device的参数都有详细说明,可以问他们下,如果你就是designer,那就需要多看看各种电容的结构和参数做对比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结构多半就是考虑耐压和漏电。

网友:
AMOS,可变电容

楼主:
多谢指教~
nwell确实不是悬空的~
我做layout的,还是要请教designer啊

网友(2013-07-24):
其实是用这种应用的,只是你这个不是而已,这种结构要用在正负电压输入的地方。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Varactor,PDK里面有这个类型的CELL的

网友(2014-02-26):
nmos in nwell电容C-U特性线性度比一般MOSCAP要好。

网友(2015-02-09):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