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仿真可变电容

楼主(2013-06-13):
我在用cadence仿真vco,该怎样仿真可变电容随控制电压变化的曲线呢?
如图,是我搭建的电路
SP仿真后,是选择哪个参数编辑公式呢?得到电容,是用sp还是zp?  如图,然后编辑公式是根据R=1/(2*PI*f*c)m吗?
请各位路过大神解惑~~

网友:
给port设置DC电压,用sp扫描design variable,选择设置的DC变量,跑一遍~然后plot-sp-yp,就可以按公式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想再问一下,是在calculator里面的rf下选择yp吗?

网友:
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sp----y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你!我用那个方法做了一下,得到YP曲线后,用这个公式  ,得到的压控曲线如下  ,跟论文上的压控曲线趋势相反,1.6是频率F,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公式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用的压控电容类型不一样,所以压控曲线不一样~~~

网友(2018-01-22):
回复 网友B:
   请问180nm的工艺库有没有存在的可变电容?

网友(2022-01-19):
PORT的阻抗设置成50欧姆吗 我的可变电容设置的pF数量级,仿真出来的Y11的image是m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