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开关电容电路中两相不交叠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一般开关电容积分器或者共模反馈中所用的两相不交叠时钟的不交叠时长一般都是怎么确定的 我看论文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或者一个一般的量 各位大大怎么看?

网友:
不漏电就行

网友A(2021-09-06):
楼主,现在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有答案了吗

您好,请问您现在有答案吗,或者相应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