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实际设计中时序约束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3-06-13):
从altera的TimeQuest开始了解到时序约束,先后也看了TimeQuest cookbook及user guide,也看了相关时序方面的书: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Constraining Designs for Synthesis and Timing Analysis……所以了解了时序约束相关的基本概念……    但是还是很疑惑,每次设计也就约束下时钟频率什么的……跪求大神给点指导,像那些delay等参数,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要对所有寄存器电路什么的进行时序分析么?至今一头雾水……

网友:
input delay是已知条件,取决于片外输入信号的特性。output delay是对综合结果的要求,就是你希望输出数据比时钟延时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55,现在对这个都没概念……都不知道已知参数及自己想要的参数是几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baidu两篇相关文档先看看,看能否帮助认知

1“TimeQuest就一定要搞定
2“TimeQues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TimeQuest就一定要搞定看过,另外一个没看过……还是觉得TimeQuest User Guide (By: Ryan Scoville)写的稍好一点儿……也看过几本关于时序约束的英文书,了解相关时序分析及约束的几本理论……But I have difficulties in deciding the values to be used.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ustomertraining/webex/SourceSynchTiming/player.html
看一下这个你就差不多了解了,Altera官方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帮助!我貌似看过一个官方教学视频……我就是不懂这些参数从哪里来……比如:

output delay

output delay

input delay

input delay

这些红色的参数都是怎么设定的?
还有个疑惑的地方:如何确定要分析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才发现原来是版主~~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小女子是个菜鸟,只能来论坛上乱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一针见血,是缺乏实践……因为研究生期间,都是一个人摸索这个,比较困难……哎……

网友:
我也搞不懂这个

网友:
这些参数都是根据PCB走线长度、驱动器件时序特性、设计内部时钟频率而来的。比如DDR器件要求一定的建立时间Tsu和保持时间th等,走线长度决定输入延时,输出延时,时钟延时。当然这些参数也根据FPGA内部布线结果不同产生变化。你需要做的就是告诉STA工具外部它不知道的参数。然后STA工具会根据这些参数结合自己的布线结果进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一点了……就是我必须知道设计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时序,然后就往哪方面约束?谢谢版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