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多时钟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我在DC的时候的设计中有两个时钟,为同步时钟,不同时钟在模块中穿插,这种输入输出延时该怎样添加了?谢谢了

网友:
set_input_delay -clock -ad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我试了一下,我是这样设置的:set_input_delay -max XX -clock clk1 [all_inputs]
                                                               remove_input_delay [get_ports "clk1 clk2"]
                                                               set_input_delay -max XY -clock clk2 -add [all_inputs]
                                                               remove_input_delay [get_ports "clk1 clk2"]
                                                               set_output_delay -max XY -clock clk2 [all_outputs]
我查看sdc文件里面所有的输入延时都是相对于clk1的,没有相对于clk2的延时信息。是不是我的约束不对?

还有,在我的设计中(由好多子模块构成),存在一个模块的输出是另一个模块的时钟,且在一个模块内一个单元输出就作为触发器的时钟端口,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量没有被约束endpoint。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单独为这个模块定义时钟?如果不需要,这些endpoints的约束该怎样加呢?我查阅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决。希望你能再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产生了大量没有被约束endpoint"
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抽出时间来给解答。在一个设计中,由组合逻辑的输出作为时钟去驱动时序器件(DFF)的时钟引脚(不是门控时钟),是否可以把这些时序器件当做组合逻辑,若可以,在check timing报告中以这些时序器件的数据输入端为endpoints不受约束,可以忽略不管吗?谢谢。

网友:
一般不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在我的设计中,有好多都是由组合逻辑输出去驱动时序器件的时钟引脚,我没有定义这种由组合逻辑输出作为时钟,因而在时序器件输入端产生了大量没有被约束的endpoints.请问这种情况该怎样添加约束才能解决呢?

网友:
如果没有set_case_analysis的话,时钟可以自动穿过组合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set_case_analyse,有由时钟控制的DDF的输出参与到了产生时钟的组合逻辑中,我试着在组合逻辑的输出端定义一个时钟,这样可以解决由该时钟驱动的DDF的输入端没有被约束的情况,但是这样产生的毛刺就引入进了时钟,应该会电路的功能的影响。还有我这样做在PR的时候这个时钟是不是也是和全局时钟一样进行CTS?这样对PR有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
“组合逻辑产生的毛刺就引入进了时钟”与“在组合逻辑的输出端定义一个时钟”没有关系,那是RTL code的问题。
一般与“全局时钟一样进行CTS”,但是也有例外,与设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陈老大的帮助,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