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的 corner

楼主(2013-06-13):
在使用IC5141的时候,在不同的corner之间仿真,加了电容以后就提示没有这个工艺角,但是实际是不同的MOS管和电容corner都是在同一个人库文件中。

网友:
工艺角没有找对吧,到库文件里找对应器件的工艺角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