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时钟测试问题

楼主(2013-06-13):
芯片测试上电后时钟信号加不上(外部时钟源),但是改变时钟信号频率(偏差1Hz)后就能加上了,例如时钟频率为500MHz加不上,但

变为500.0001MHz就能加上了,求助原因,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指导

网友:
加不上是啥意思?晶振在这个频率不起振还是始终不能通过pad传入芯片?

网友:
加不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怎么知道没有加上呢,那什么作为判据?向量没有过?还是什么现象?
你可以 ATE先施加上500MHZ外部时钟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测试板上相应的时钟输入引脚的焊点,看看波形是不是500Mhz, 如果有信号那就是说ATE发出时钟激励没有问题,再看时钟PAD的连接性测试通过否?如果通过那么证明信号是能给到芯片的,向量出错就是芯片的问题了,你要先确定是那部分的问题?
一般高速时钟都是片内PLL产生的,会有一个PLL时钟输出的测试项, 你说下你们怎么做的判断时钟问题,否则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