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阈值电压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要写一个TCL文件在design compiler 里运行,用双阈值电压来优化一个电路,先用Low-Vth library synthesis一遍,然后写一个算法来换cell。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来给我讲讲

网友:
“然后写一个算法来换cell” 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满足timing constraint的前提下让电路的power最小吧,用ST提供的library,一个器件有两个库,一个高阈值电压,一个低,高阈值电压能够减小leakage power,但是会增大delay

网友:
先用Low-Vth library synthesis一遍
再把high Vth library 加进去,incremental synthesis一遍

网友:
回复 4# 陈涛 陈版主,这个难道就是LOW POWER设计的一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