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动布局布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14):
综合后进行布局布线,导入设计后看不到宏模块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设计里有好几个存储器模块的,综合时都例化进来且都map上了啊?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请教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后进行布局布线,导入设计后看不到宏模块是怎么回事啊?

能说清楚一点吗?不明白您说的?

网友:
最好有log或者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导入设计的时候,还未进行布局,正常应该在core的右侧看到宏模块的啊。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lef文件未读进去的问题,嘿嘿。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lef文件未读进去的原因。嘿嘿,谢谢啦。以后多交流,还得多多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