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关于形式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综合后做形式验证,导入参考设计的时候报如下错误,并且无法设置顶层,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综合没有问题的啊,所有的设计也都读进去了。

网友:
read man page for FE-LINK-2
似乎是你的lib库里没有smic18_outpad这个cell造成的,好像可以把这东西设成black box,或者让工具忽略掉这个,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我再试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