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里加IO pad的流程问题

楼主(2013-06-14):
小弟新手,正在走流程。通过SoC encounter生成的版图只有细细的IO线,周围没有Pad。
于是我才明白IO是一直有的,关键词应该是Pad。
现在我在服务器上找到了关于IO的两个库: gp_inline_IO 和 gp_staggered_IO
我虽然不理解区别在何处,但是随便选择了gp_inline_IO然后解压到我项目文件夹里。
打开手册以后,发现所谓的IO就是cell嘛,估计用法和standard cells (XOR, ADD.....)一样吧?
手册里提到support cell包括:
PCORNER, PFILL, PVDD, PVSS, PDVDD, PDVSS, PBBREAK, PANALOG, PAVDD, PAVSS (cell_list里查有300多个)
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呢。。。
一般是写在DC生成的gatelevelnetlist.v里面吗(然后不需要综合,直接import到encounter里面吗)?
假如需要DC综合,必须用到.db 和.sldb 吧,但是我没有找到.sldb.
如果需要encounter,必须用到.lib 和 .lef 文件,我都找到了。
请问具体流程是怎样的?如何在verilog里加上IO cell?

楼主:
试了一整天,终于能让encounter出现IO pad 了
我本来希望工具能自动地给我default的IO pad结果,压根没有反应。
于是,我照着好不容易找到的具体例子,在我的netlist.v里面,例化了PANALOG这个cell:
module Chip(clkout,rst_nout,ACKout);
    input clkout,rst_nout;
    output ACKout;
    MYDESIGN mydesign(clk, rst_n, ACK);
    PANALOG Pad_I1 (.PADR1(clkout), .P(clk));
    PANALOG Pad_I2 (.PADR1(rst_nout), .P(rst_n));
    PANALOG Pad_O1 (.PADR1(ACKout), .P(ACK));
endmodule
没有经过DC综合,所以似乎.db和.sldb没有用。然后在SoC encounter里面加上 io 对应的 .lef 文件就成了。终于成功了,希望分享给和我一样的新手们。
不过我还是有2个问题:
1)我在网上搜了很长时间,感觉有不改写verilog代码,就能按照EDA工具默认推荐的设置,给设计自动加上IO Pad的, 请高手指点啊。
2)我现在知道这样一种流程了,但是具体,选择什么PAD都不知道(比如,我这是数字电路,结果我只是看PANALOG的cell简单,只有2个端口,所以就选用它了),感觉不对,还看到有的PAD cell竟然有好几个端口。。。我都不敢碰了
对于PCORNER, PFILL, PVDD, PVSS, PDVDD, PDVSS, PBBREAK, PANALOG, PAVDD, PAVSS 这些cell,我们手册里只是很简略的说了下,根本没细讲。请问普通的数字电路的信号IO,比如CLK,RESER, A,B,Y一般IO都是怎么选择和设置的呢?

楼主:
听说CLK信号需要特殊对待.
我知道选择IO时,只要是考虑driving和fanout的关系。
这些在datasheet上都没有体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bang ding ding

网友(2022-03-04):
引用 楼主:
试了一整天,终于能让encounter出现IO pad 了
我本来希望工具能自动地给我default的IO pad结果,压根 ...

请问楼主是直接在DC好后的.v文件中加入这样的代码吗,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if {$SIGNOFF_DRC_ENGINE == "HERCULES"}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elseif { $SIGNOFF_DRC_ENGINE == "ICV"}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ignore_child_cell_errors -user_defined_options {-holding_cell}

    # Generate autofix config_file
    if {![file exists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exec $env(ICV_HOME_DIR)/contrib/generate_layer_rule_map.pl \
          -dplog ./signoff_drc_run/run_details/[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dp.log \
          -tech_file ${TECH_FILE} \
          -o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signoff_autofix_drc -config_file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init_drc_error_db signoff_drc_run

    # Save cell as signoff_drc works on data on disk
    save_mw_cel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