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失效可以用Silvaco TCAD软件模拟吗

楼主(2013-06-14):
对器件比如二极管加ESD脉冲进行测试看二极管是否发生失效,可以用TCAD软件模拟吗

网友:
模拟是可以模拟的 就是准不准就不一定了

网友:
回覆 2# beatlin

atlas 中 model 設定   想辦法將它用的與你失效時的條件  相當   才有機會看到方向

网友:
不一定ok

我們在 fab 下 esd  cell fail .  因為 esd 是 fab 建議的 ,
FAB 說改 poly 如何拉 , 還拿 tcad sim 說 改後會 ok ..
  因為我們有問fab ,為何確定有用

改完後一打..

還是 fail ..

你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模拟就行,毕设选了这个课题,不管如何都得做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  这些都是说不准的

网友(2019-02-27):
回复 网友C:
您好!最近也在研究者这个问题,加载ESD波形后,无法查看相应区域的温度分布,请问您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