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互补交叉耦合 振荡器 ads 负阻 起振

楼主(2013-06-14):
原理图

原理图

我是在ads 2008中仿的 用的tran分析,利用互补交叉耦合管

我用的是tsmc .25 nmos管 、pmos管

计算管子宽长比,尾电流是2mA, 使得gmn等于gmp,满足2*【2/(gmn+gmp)】<=Rp  余量算为2倍。

以gmn的计算为例,在计算gm的时候是按照 饱和区的公式计算 ,gm=sqrt[2*kp*(W/L)*Id], 电流Id算为1mA, 然后查工艺库,计算得到 Kp=un*Cox大约是0.25e-3 。

电感 电容用的理想模型 电感值10nH 电容值是10pF, 这样计算下来振荡频率是0.5G ,电阻值计算下为400ohm。

然后电源用的vpulse 给一个上升时间, 之后在瞬态仿真的100ns之内一直是3.3V。

但是输出电压一直跟电源一样 没有引入振荡 ,只是直流分压关系。

希望不吝赐教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没人啊!

网友:
如何解决的呢 ?
我想将图中的谐振网络换成19.2M的晶振模型,可以振荡么。

网友(2015-03-10):
急求如何解决的?

网友:
是如何解决的呢?同样遇到了不起振的问题

网友(2016-04-24):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记得了,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C(2016-07-27):
回复 网友A:

   LZ,我想问下你这个振荡器出现这个不能振荡问题是为什么?修改哪里才能振荡哪?还有振荡器的负阻该如何仿真哪?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同问,振荡器的负阻要怎么样仿真其Y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