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安装问题

楼主(2013-06-14):
我安装Sentaurus 2010 64位时,执行 /home。。。/bin 里的lmhostid 命令时,显示bash:lmhostid:command not found,请问是为什么呢?同时,我试了下lmgrd和lmdown命令,都是这个结果。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很显然是PATH环境变量的问题,编辑.bash_profile配置文件,添加所需要的路径export PATH=...: $PATH,其中...代表你安装的路径。
可以参考我的配置
export PATH=/usr/synopsys/10.9.3/linux/bin: $PATH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synopsys.dat

export STROOT=/usr/synopsys/D_2010.03
export PATH=$STROOT/bin: $PATH
export STDB=/home/lzsz/STDB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08-16):
595/5000
你好,
我在这个论坛是新的。
不幸的是,我几乎不会说中国人,所以我很遗憾我的中国人。

我在Redhat Enterprise Linux 7.4上安装Synopsys Sentarus TCAD 2013有很多问题,我无法安装。
我提取的tar文件,但我不知道如何编译和安装程序从这些文件! 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安装Redhat上的软件,我将不胜感激。 我认为我没有问题的许可,但我有安装问题。

任何帮助将不胜感激!

(对不起,如果我发布在一个错误的主题!我是新的在这个论坛)

网友(2018-02-23):
回复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