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violation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3-06-14):
我现在 跑flow 到routing之后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有几个violation不是很明白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hardmacro的几个VSS 和VDD 有spacing的问题 可是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看到hardmacro内部的连线呢? 这个应该怎么修?

网友:
把hardmacro的lef导入进去就可以看了~修的话,修改版图重新做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lef里面把met 的约束 写的比较紧  实际上的走线还是离的比较远的  搞定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