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drc violation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14):
小弟最经做的项目有spacing和short的drc的violations,请问大侠们怎么解决,一定要把面积放大吗,还有其他办法吗,还有samenet的错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大侠帮解答一下!

网友:
如果是routing cognestion引起的spacing,short violation,降低局部的cell utilization会有帮助
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你应该先分析原因,再找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大的回复, 那我就设置这块区域的max density或者给这个区域的cell加padding就可以了吧,还用什么情况,望版主指点,还用samenet是什么意义,是说这两条线应该连在一起,但是没有空间连吗?

网友:
same net也跟你是routing cognestion有关了,你先设置densit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只能这样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ow do you set  density?

网友:
多做几遍detailRoute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设置max density呀?新手求教

网友:
扩大些面积

网友(2016-06-15):
楼上是ICC的命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edi可以设setOptMode -maxlocalDensity,也可以在对应区域打partical blockage或者对module设modulepadding都是可以的

网友(2017-03-23):
回复 网友E:
Does anyone have any idea about how to fix short error in Innovus?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samenet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哈。
tech lef里面有same net 的定义,同一条net分成几条走(如P/G)的情况,对space的要求要低一些,在encounter不会爆出来。但是布线后用drc检查,只会用统一的rule检查space,不会去识别same net,原来布线的space不符合drc rule 要求,所以会有drc错。

网友:
这是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