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GBW?以及其他

楼主(2013-06-14):
1,比如有一个运放,有很多级,其中若干级工作在闭环状态下,若干级工作在开环状态下,那么就整个运放来说,它是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2,增益带宽积的含义是运放的中频增益和运放的带宽的乘积,但是书上计算增益带宽积的公式为什么是令闭环增益为1,然后计算出对应的频率,就得到增益带宽积了?
还说“电压增益为1时的频率上,就得到了GBW,这一表达式适用于所有的两级放大器”,why?

3,谁知道下面这幅图的电压增益怎么算啊?是不是不能这么画电路图啊?

网友:
1. 看一个运放工作在闭环还是开环,应该是看输入和输出有没有有组成环路,所以中间几级闭环应该影响不大;
2. 增益带宽积的定义是增益为1时的频率,在仿真时可以通过频响曲线看到,但在计算时,一般直接用增益乘以带宽就得到了,从字面就可以理解;
3. 可能我见得少,没见过你这种电路,但挺像同相或反相电路的,这个还是等其他高手来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张图估计我花错了,算了不纠结了

网友B:
1. 第一张图只是将2-stage opamp用两个局部的opamp来表示而已,实际上就整体来看它还是一个开环路的opamp。
2. 一个电路中若存在回馈的路径时,计算输入至输出的增益即可称为闭环路增益。并非回馈路径包覆在最外围才是。所以令闭环增益为1,然后计算出对应的频率是合理的。
另外,GBW的表达示在任何型态opamp都适用。但前题是在GBW的频率范围内只存在一个极点(pole)才可用中频增益和运放的带宽的乘积来近似。
不过phase-margin在45度以上时,通常带宽内只会有一个pole。

网友:
GBW大概有两个用处
看稳定性 --> Av=1
估计某个反馈系数下的带宽 --> Gain*主极点

网友:
估算GBW,适用于单极点电路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B:
1. 第一张图只是将2-stage opamp用两个局部的opamp来表示而已,实际上就整体来看它还是一个开环路的opamp。 ...

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2023-03-24):
书上说的很好

网友(2025-04-01):
Cc在高频下对第二级放大构成了一个深度负反馈,那么此时第二级放大结构中虚短条件在高频下成立,此时跨接在第二级放大器两端的Cc电容连接在两级之间的引脚在高频下“虚短路接地”,Cc相当于接在了输出端与负载并联,那么Cc两端的电位就是vout端的输出电位。基于上面的解释,现在要计算两级整体的增益也就是要推出vin和vout的关系式,对于第一级放大,由于vin的输入在第一级放大的输出端会出现一个gm1*vin的电流,这一电流将全部流入Cc(第二级输入近似开路),在根据上面Cc虚短后的接法,Cc两端的电压等于vout(与输出负载并联),所以vout=Ic*Zc=gm1*vin*(1/(jωCc)),将vin除过去就得到了书上的表达上,让增益的模等于1,也就得到了整个系统的单位增益带宽,一般运放接成负反馈适用,二级运放会被补偿实现在单位增益带宽内近似为一个单极点系统,单极点系统满足GBW=A0ω0=ωu(ω0代表开环-3dB带宽,ωu代表开环单位增益频率)。此外再提一句,书上说这个增益的表达式在低频下不是无限大值(也就是在低频下不再满足这个表达式),从上面的推导的前提假设可以解释这件事情,上面推导的前提是高频下Cc才让第二级的放大器进入了深度负反馈,才有了Cc左边节点虚地,也才有了后面的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