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工作在线性区作等效电阻 怎么用hspice仿真

楼主(2013-06-14):
我要做一个很大的等效电阻,用p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来等效,等效的电阻大小为Ron=1/[μp*cox*(w/l)(vgs-vth)],我用hspice来仿真该怎么看它的大小,还有晶体管的沟道长度是不是不宜取太大 98{O5[SAS)@Y0HZCTX$GL@K.jpg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Gate bias;drain 接要传的dc电压,souce同drain接法,额外插入ac源,dc射为0;进行ac扫描,测量1khz的mos ac电流,则导通电阻为该ac电流值分只1,平板打字不方便哈,一指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1khz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沟道长度大概能取到多大

网友:
我在很多地方见到线性mos管做电阻用,只是你的精确度怎么样,若是精确度不高,完全可以用mos管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要用mos管做电阻啊

网友:
大比例尺寸管子很常见的,尽管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有模型model就可以用hspice仿真的,宽长尺寸随便你设啊

网友:
用MOS管可以用OP反馈精确控制其阻值

网友:
直接從Drain 對地給一電流, 再probe Drain 電壓, 求得Vdrop ,即可得到pmos R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沟道长度取得大没有问题。我觉得效果更好。

网友:
通过公式计算啊,仿真只是验证阶段,验证你的计算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2014-04-24):
回复 网友C:

   直接给电流?那VGS怎么给值?VGS会影响其导通电阻啊

网友:
VG 電壓用Sweep

网友(2015-04-16):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问,如果我的Vth变化,在HSPICE中怎么模拟Ron的变化呢?能不能做到?如果有能不能写个SP给我呢,求大神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