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从硬件角度: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那本中文教材最好?

楼主(2013-06-14):
想深入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硬件结构,请问选择什么中文教程最好?

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挺基础的一本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学,有什么中文书籍推荐吗?要那种写的没有错误的,不是那种在校研究生翻译的拙劣的作品。

网友(2013-07-24):
回复 网友A:

   《 计算机原理与设计》-verilogHDL版   李亚民    我们导师要求我们必看的 推荐你看一下  挺不错的

网友:
看看什么东东

网友(2014-04-16):
二楼的那本学过,好像是讲MIPS的,不过有点抽象。自学稍微有点困难。
四楼那本,这有电子版,可以先看看。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3754237.html

网友:
《 计算机原理与设计》

网友(2015-02-06):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求教。
《 计算机原理与设计》-verilogHDL版   李亚民的书中
    第167页(6.2.3章节)中第一段的倒数第二句 “三个寄存器左边的多路器的选择信号均为 wtc0”,这里到wtc0是不是错了?感觉应该是mtc0,因为图6.11中的选择信号都是mtc0。

    第167页(6.2.3章节)中第二段的倒数第三句 “如果读者读到这里问这时正在执行wtc0指令,......”,此处的wtc0是不是又错了?我在前面都没找到wtc0,感觉应该是mtc0。

网友(2018-07-14):
回复 网友C:

   这本书不错,找到宝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hao jile

网友(2018-10-22):
谢啊,好人就是多

网友(2022-05-13):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唐朔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