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問題

楼主(2013-06-15):
在做lvs check時候,發現所一部份NMOS的body都找不到,但去看layout的時候發現其實都接到地,請問一下這是甚麼原因?

网友:
可能LVS 的command file 里对这种类型接法的mos 不check。

网友:
那一部分NMOS是不是用阱包围了啊?有阱包围的情况,这个psub就成了独立的节点了。若没有将这个独立的节点接到外面的地线上,那就会报错。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都是一般的layout,不過只有某一部分認不到,其餘還是有認到

网友:
是不是加了SUBD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