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仿真

楼主(2013-06-15):
一个二级放大器用这个方法测psrr  但是出来的图长得很奇怪,有谁能帮我看一下 psrr

网友:
怪在哪?
PSRR不就是长这样吗?!...LOL
低频时reject的很好,高频不行,这图也太理想了吧,
我想到1GHz都有rejection...不过这是5V design, op-gain 大於80dB (1W)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为什么会是一个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你认为是正值?
PSRR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我忘了转换了,谢谢你

网友(2013-07-18):
请问这二级运放是你设计的吗? 在100M的时候貌似PSRR都有30dB,请问你是怎么做到高频时候reject这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