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低于1V的超低电压下,ADC的速度达不到很快?或者说电路为什么会慢?

楼主(2013-06-15):
各位大牛,ultra-low-voltage design下,ADC的速度为什么很少有超过10M的?speed 跟supply voltage有个什么关系?还有portable medical devices中的ADC一般速度和resolution在什么规格范围之内?

多谢多谢了

网友:
ADC 有一堆,SAR,Flash,pipeline, Delta-sigma
1V谁说很少超过10M, 我随便做个Flash-AD 5b在40nm三两下就上1G了.....

的确,low voltage AD会让一些mid/low speed AD 因为S/N 的关系受限
还有一些op, switch bw and resoultion的问题,要做过才能体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运放的地方都不会快

网友:
portable medical devices 都需要低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1V的flash一般上GHz。如果是SAR ADC, supply=0.6V,你觉得能做多快?
我看到的基本在10MHz一下,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你说的对,需要低功耗。但是对速度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2013-09-09):
瞎说~~~想的太多,看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