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Pspice和Spectre 都是做什么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2013-06-15):
我要仿真传输线(互连线)的特性,主要是时域特性,请问用什么软件。这三个:Hspice、Pspice和Spectre可以么?他们都是 都是做什么的,侧重哪些方面区别在哪儿,哪个最好???
谢谢大虾们!!!

楼主:
怎么没人给回呢,求热心大神啊!

楼主:
求指点啊 还没人回复 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大侠们 你们在哪里?

楼主:
求指教 求指教 求指教。。。。。。。。。。。。。。。。。。。。。。。。。。。

楼主:
还没人回复。。。。求指点啊 各位神仙哥哥姐姐们

楼主:
求指点 求指点 还没大神回复,管理员知道吗,给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Hspice 用于模拟IC设计,要写电路网表进行仿真,比较麻烦,是工业界普遍使用的软件
Pspice 用于板级电路设计
Spectre 用于模拟IC设计,不用写网表

你要做微波方面的东西,最好用ADS 2012 或者C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谢谢啦!我见有人用spectre 有人用ADS的。但不知道哪个更适合,我做的是根据HFSS提取的模型,分析电路特性,用什么好呢?

网友:
你应该去射频/微波电路设计板块去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2013-08-19):
spectre好上手一点

网友:
Pspice is an actually weak tool, just use spectre for more convinient simulator.

网友(2013-09-23):
主要的区别:它们是不同的公司的产品。

网友:
hspice 最老最強 ..很多代工廠 model 都是 hspice 先有
至於 spectre model scs ..有的是拿 hspice 去 fitting 出來 跟本非實際 wat data

spectre 和 composer 整合很好的軟體 .
很多人使用  但是 比較強大是跑 stable ..和 spectre rf ,後期 hspice 也開始 攻 hspice RF

Pspice -> microsim design Center -> pspice/AD =>PCB 類   就是類似
跑 pcb ,  ic (TTL) OPA  macro model ..類似還有 LT spice , microCap ..Multisim

Tanner Tspice

Dolphin smash

silvaco Smartspice => asic level , 但 silvaco 多數是看他 tcad 類軟體
utmost ..

mentor eldo => 無法吃 level 28 model  (spectre 也不能)

网友:
好像这三个软件都不适合你这个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软件适合呢???、

网友(2015-09-17):
Pspice 用于板级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