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自动的在ALTERA的FPGA编程文件中加入自定义信息?

楼主(2013-06-15):
我想问下,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自动的在altera的编程文件(最好是rbf文件)中通过quartus自动加入版本号,项目名称之类的信息?因为xilinx的FPGA是有的,它的.bit文件中可以把project的名称和时间等信息自动的放到文件头,这样在远程升级时,软件上用这些信息来判断将这个编程文件升级到远端的哪种控制器中的依据。

但是现在altera中没找到有类似的信息区域在编程文件中,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方法能够实现这一点?除了手动修改或者自己弄一个软件来修改以外。因为每次编程之前都要手动添加一次的话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自动加的可以看Checksum,手动加可以用USERCODE(我一般就用这个了)

楼主:
这个是自己设置jtag的user code吧?但是我们这边编程的时候不是通过JTAG的,而是远程用有线或者无线直接跟控制器通讯,然后fpga接收到数据包后直接写到SPI flash里,再让fpga重上电配置。而不是通过jtag走的,所以你说的这个方法能适用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设置了user_code后,确实能够在sof和rbf文件中表现出来(不过rbf文件中这个值藏的太深了,呵呵),并且直接通过SPI下载也没啥问题,基本能满足我的要求,感谢2L~

分享一下设置方法:
在.QSF文件里加上: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TRATIX_JTAG_USER_CODE XXXXXXXX
XXXXXXXX是可以自己定义的32bit的16进制数据,填上后在SOF和RBF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段数据(rbf里是包头中一段32字节的数据的最低bit组合起来),软件只要载入编程文件后,把这段值读出来就能判断是对应什么硬件的了~~

网友:
X和A需要互相学习,O(∩_∩)O哈哈~

网友(2016-07-09):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设置了user_code后,确实能够在sof和rbf文件中表现出来(不过rbf文件中这个值藏的太深了,呵呵),并且直接通过SPI下载也没啥问题,基本能满足我的要求,感谢2L~
分享一下设置方法:
在.QSF文件里加上: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TRATIX_JTAG_USER_CODE XXXXXXXX
XXXXXXXX是可以自己定义的32bit的16进制数据,填上后在SOF和RBF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段数据(rbf里是包头中一段32字节的数据的最低bit组合起来),软件只要载入编程文件后,把这段值读出来就能判断是对应什么硬件的了~~
???
我没试出来,方法: 改变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STRATIX_JTAG_USER_CODE XXXXXXXX
的值,分两次完全重新编译,分别转换成 RBF 文件,两个文件完全一样。 STRATIX_JTAG_USER_CODE XXXXXXXX在RBF文件里没有存储,不知为何?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