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无必要使用DC+Quartus的方法验证ASIC?

楼主(2013-06-15):
小弟之前一直做FPGA,现在转做ASIC,一个200K gate左右的小片子,0.18um的工艺,代码已经在FPGA上验证通过,DC上综合也没有异常的warning,但是还是担心某些模块在DC的综合结果与Quartus不一致,所以想用DC的综合(用altera的器件库作为库)结果导入到Quartus中布局布线来验证一下,进一步减小风险,不知有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做一下后仿就OK?

网友:
DC合完了做下netlist与RTL的L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Foramlity或者conformal跑一下,确认RTL与netlist是否等价,是吗?

网友:
能综合FPGA库的DC十年前就没有更新了,而且综合出来也不保证能跟ASIC Netlist完全对等。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心,可以将STD Cell全部写成一个个小Module,用Quartus吃ASIC Netlist进行综合。比如,对NAND Cell就这样写:

module NAND2X1(A,B,Y);

input A/*synthesis keep*/;
input B/*synthesis keep*/;
output Y/*synthesis keep*/;

assign Y=~(A&B);

endmodule

这样能保证FPGA的功能和ASIC是100%一样的,但资源占用可能会比原来大十几倍,时序也会变差。

不加synthesis keep资源会小很多,不过记得不要开物理综合,不然又不对等了。。。
如果RTL代码质量达到ARM的水平,就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好像2004.12-SP4以后的版本就不行了。你说的对,用两套库来综合,结果没有太多的可比性。RTL的质量肯定不能跟ARM比了,还是走完Foramlity再用后仿check一下。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