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把数据存入FIFO里面之后,数据怎么提取到txt文件里面去

楼主(2013-06-15):
大家好,请问把数据存入FIFO里面之后,数据怎么提取到txt文件里面去,好做matlab分析,因为USB暂时没有调通,所以不好上传到上位机,谢谢!

网友:
有两种方式供参考:
1.使用仿真工具输出txt文件。比如使用modelsim建立testbench,将FIFO数据导出到一个txt文件中。主要使用$fopen、$fwrite命令,网上有很多资料可查;
2.使用片上逻辑分析仪导出文件保存。比如X家的chipscope,可保存为*.prn文件。matlab可以直接处理此格式的文件。

供参考!

网友:
试试chipscope查看写入到fifo中的数据,或从fifo中读出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其实如果用ALTERA的可以使用虚拟JTAG接口直接从FIFO里读出数据存储到电脑里。请参考: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02808.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virtual jtag时看过您的博客~~不过自己tcl\tk比较水……

网友:
altera做得比较好

网友:
其实也不是很难,不需要精通,其实我的TCL/TK也很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