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译码器的Verilog - A代码求助

楼主(2013-06-15):
现在需要一个Verilog - A的译码器代码,两个数字输入和一个Enable信号s(s为零时,输出均为零)信号,四个输出。自己试着写了一个,当四个输入不变时,DC结果是正确的;但当输入为变化的时钟信号时,tran结果就不对了。即当in1 in0分别为00 01 10 11时,输出竟然out3=1,out2=out1=out0=0,且一直不变。还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代码如下:
module dec_2X4 (s, in1, in0, out3, out2, out1, out0);
output out3, out2, out1, out0;
input in1, in0, s;
electrical in1, in0, out3, out2, out1, out0, s;
parameter real trise = 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del  = 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vtrans  = 1.2;
parameter real vlogic_high = 1.8;
parameter real vlogic_low  = 0;

    integer a1;
    integer a0;
    integer y3;
    integer y2;
    integer y1;
    integer y0;

    analog begin
       @ (initial_step) begin
               V(out3) <+ 0;
               V(out2) <+ 0;
               V(out1) <+ 0;
               V(out0) <+ 0;
               a1 = V(in1) > vtrans;
               a0 = V(in0) > vtrans;
       end

        if (V(s) >= vtrans) begin
        y3 = a1 & a0;
        y2 = a1 & !a0;
        y1 = !a1 & a0;
        y0 = !a1 & !a0;
        end
        else begin
        y3 = 0;
        y2 = 0;
        y1 = 0;
        y0 = 0;
        end

V(out3) <+ transition( vlogic_high*y3, tdel, trise, tfall );

V(out2) <+ transition( vlogic_high*y2, tdel, trise, tfall );

V(out1) <+ transition( vlogic_high*y1, tdel, trise, tfall );

V(out0) <+ transition( vlogic_high*y0, tdel, trise, tfall );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周董?

楼主:
已经解决了。应该加上对四位输入变化的探测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