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程序烧进FPGA开发板里工作正常,可是为啥综合后仿没有输出

楼主(2013-06-15):
FPGA用的xilinx的Spartan6—lx45,把代码综合布局布线后,生成了bit文件烧进开发板里,程序工作完全正常,之前的功能仿真也没有问题。可是综合后仿真或者布线后仿真输出波形不对,其中三个输出一直低电平(本来应该有高低变化的)。无论是用ISE的仿真工具还是modelsim都是这样。请问高手咋回事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比较好查

lz看下时钟正常吗?各种使能信号(reset之类的)正常吗?

网友:
测试激励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功能仿真都是正确的啊,前仿和后仿都用的同一个激励文件啊,时钟复位信号也都正常,为啥综合后仿就不行了呢,板子上可以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方和后仿用的同一个激励文件,前功能仿真都是正确的,激励文件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不过是仿真库加错了吧

网友:
逐步定位吧

网友:
看看复位信号是否对

网友:
reset給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后仿真的reset信号要和前仿真的reset信号相反,我前仿就用的高电平复位,功能正常。而且我照您说的把后仿的reset信号变成低电平有效,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

并且有的核压根就不能后仿。

这个问题比较难查。

网友(2013-07-22):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生成的寄存器延时模型与实际不符合,可以具体分析或追溯有问题信号的相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