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DX分析下这个升压、降压电路

楼主(2013-06-16):
记得好像以前在论坛见过类似的电路,大概原理是根据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实现升压降压的,请各位详细分析一下输出为什么输+15V -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在模电书上已找到答案

网友:
4倍模式的电荷泵.以VGH为例:
VSW摆幅是0到V1. 当VSW=0V时,Vc4=Vout-Vd, Vc7=Vc5-Vd, Vc8=Vc6-Vd; Vsw=V1时, Vc5=V1+Vc4-Vd, Vc6=V1+Vc7-Vd, VP=V1+Vc8-Vd. 稳态下, 电容上的直流电压保持一定, 有VP=Vout+3*V1-6*Vd, 15V其实和Vout, V1的具体值有关系(开环).
或者你把Vout做成受VP可控的电压源就变成闭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