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2008,2009,2012执行compile崩溃

楼主(2013-06-16):
dc 2008,2009,2012执行compile崩溃,结果如下: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G-2012.06'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Exec = '/home/eda/dc/dc2012.06/linux/syn/bin/common_shell_exec'

在执行compile时候,dc会崩溃掉!我参照论坛上有人说的方法改cpu个数,好像不顶用,有人遇见过么

网友:
随便改改约束就好,比如把某条不重要的input delay从1.00改为1.01
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好像跟操作系统也有关系。公司的RHEL5跑dc一直很稳定,我自己装的CentOS6老崩溃,烦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也是用的centos6;我们公司用的5.5的,dc好像没有问题,软件都装好了!不想换o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哈,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改set_input_delay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使用dc2010没有问题,但是启动dc2011会报错: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F-2011.09-SP2'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Exec = '/home/zhangy/dc2011/linux/syn/bin/common_shell_exec'

'267595475 267595757 267596167 5511320 264560564 264355495 264358522 264360894 264350982 264362717 264798742 264623273 264623362 264622371 264623362 264624289 264626842 264627008 149899827 134658480 134666000 134652306 5434851'
我虚拟机上的linux版本如下: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9-42.EL #1 Wed Jul 12 23:16:43 EDT 2006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请问各位怎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呀?
谢谢!!!!!

楼主(2013-09-23):
看来解决不了了,只能换5.5试下

网友:
我原来使用的是dc2009,系统是centos 5.4 32bit,后来update到2010版本,发现dc就开始不断崩溃,无法启动。后来,我把系统重新装成64bit系统,dc就好了。原因不明,这种错误,只有s家的r&d才能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曾经请求support过,对方说dc崩溃跟系统和网络负载有关,具体原因他们也不说,言尽于此了。
尝试更换系统是否可以解决吧,另外,最好是64位的系统,并且软件运行在64位模式下,amd或者intel平台应该没有关系。另外,如果你的home目录下存在synopsys..dc..setup之类的文件,应该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