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你直观理解速度饱和效应

楼主(2013-06-16):
速度饱和效应主要是因为Vgs-Vth太大了,前提是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区域(vds>vgs-vth)。 例如:将二极管接法的管子扫描Vgs,管子依次经历,截止区,弱反型区,强反型区和速度饱和区。 对于工作在饱和区的管子其沟道电场强度为(Vgs-Vth)/Leff,该电场太大,则沟道载流子速度饱和了。 大vds将把沟道截止点推向源区,使得Leff变小,但真正决定因素还是Vgs-Vth。 Vgs-Vth小于80mv时,饱和时管子工作在弱反型,100mv-400mv左右工作在强反型,400mv+则速度饱和了(前提:管子工作在饱和区Vds>Vgs-Vth)。

图1 用于解释速度饱和效应的示意图,截止点的电势为Vgs-Vth。 推导电流公式时,我用的是单位长度平均载流子浓度乘以速度的方式,省去了繁琐的积分方法,当电场强度(Vgs-Vth)/Leff超过临界值时,沟道电子速度是u*(Vgs-Vth)/Leff变为恒定值Vsat。平方率退化为一次方率,这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用平方律手算的W,L这么不准的原因了。

关键是要理解,饱和区管子的电场强度是(Vgs-Vth)/Leff,沟道电子速度是u*(Vgs-Vth)/Leff,当(Vgs-Vth)/Leff太大时,速度饱和了(半导体的性质)。

楼主:
求版主加精啊!!!

网友:
当管子不是二极管连接的时候,那个电场是横向电场吧? 可是VGS-VTH这个是垂直的电场吧? 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professional!
也就是说Vgs过大后饱和电流和Vgs成正比
跨导gm也不随电流增大而变化了
感谢楼主

网友:
不过这么大的过驱动电压,对摆幅不利,
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接法的目的只是使得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关键是要理解沟道中的电势分布。  注意:截止点的电势为Vgs-Vth,截止点到源区的电压差为Vgs-Vth-0,漏区到截止点的电压差为Vds-Vgs+Vth(二极管接法时(Vgs=Vds),该压差为Vth)。所以,作为沟道中的电子,她是感受不到Vds的大小的,她只能感到Vgs的关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跨导会饱和,另外,同时存在的还有迁移率退化效应。不过,短沟道效应的精髓就是这个速度饱和效应,将平方律退化成一次方律

网友:
晶体管级的讨论比电路级的有意思多了。这就是我为啥只想搞器件而不愿意做电路。

网友:
可能大多数人习惯于用VGS的进行理解。
其实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VGD。栅极和漏极之间的压差增大,漏与衬底之间的耗尽区增加。沟道截止点到漏区的压差VDS-VGS+VTH=-(VGD-VTH)。而根据PN结的基本性质,内建电场是由材料的能带结构决定的。所以截止点到漏区的长度L'=(VGD-VTH)/Eg。
反推回去,就可以得到VGS与Leff成正比的结论。

网友:
楼主的图是在哪里得到的呢?想看看书上的叙述。

网友(2014-06-08):
受教了,这种理解真是大大简化了积分求电流的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return to innocence 的博客地址

网友:
你把这个与VDS高压产生的热电子导致漏源穿通效应结合下就更好了。可以给很多人扫盲解惑。当然这些东西课本上都有。

网友(2014-12-16):
同求return to innocence 的博客地址

网友(2015-04-09):
求return to innocence 的博客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rt2innocence.net/

网友(2015-05-16):
回复 楼主:

   速度饱和到底是纵向电压过大、还是横向电压过大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横向电压过大导致的。
    但是饱和时,作用在电子上的横向电压的大小等于VGS-VTH,(即:截止点到S端的电压大小VGS-VTH, D端到截止点的电压大小为VDS-(VGS-VTH).

网友F(2015-12-25):
一直不了解为什么Vgs-Vth是横向电场,它不应该是纵向的吗,源端和衬底连接,Vgs不就是多晶硅-氧化层-硅上的电压吗,这是纵向的啊

网友(2016-01-26):
回复 网友F:

   Vgs栅压,开启电压!Vgs-Vth≈Vdssat(过驱电压),过驱电压是横向的!

网友(2019-05-25):
一直不明白Vgs-Vth<0和管子是否工作在饱和区有关系吗?

网友:
请问,怎么算出400mv以上就是速度饱和?
从你的图上看,N: Electrical field 60000V/cm = 60V/um=600mv/10nm
你用的short channel 是多少?
P 还要大4倍....

网友G(2020-05-28):
你好,关于“速度饱和效应主要是因为Vgs-Vth太大了,前提是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区域(vds>vgs-vth)”,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是在vds>vgs-vth区域呢?如果横向电场足够大以至于在沟道夹断之前就已经速度饱和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存在呢?

网友H(2021-07-29):
楼主是按Vds>Vgs-Vth,MOS管出现沟道夹断的假设来描述速度饱和,但是,即使MOS管不出现夹断,即工作在线性区,也可能出现速度饱和,此时电流饱和,楼主如何看

网友I:
有个问题,过驱动电压小于80mv为弱反型区。,100mv-400mv为强反型区,大于400mv为速度饱和区,这个判断适用于任何工艺吗?和管子的具体尺寸又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写写关于你对晶体管级电路的一些直观理解,我记得一起去年你推荐过一个return to innocence的牛人写 ...

能分享出一下这个牛人的博客吗?谢谢!

网友(2021-09-18):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G:
你好,关于“速度饱和效应主要是因为Vgs-Vth太大了,前提是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区域(vds>vgs-vth)”,我想 ...

感觉有可能,老哥后来有论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按Vds>Vgs-Vth,MOS管出现沟道夹断的假设来描述速度饱和,但是,即使MOS管不出现夹断,即工作在线性 ...

速度会饱和,电流还会随VGS-VTH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好,关于“速度饱和效应主要是因为Vgs-Vth太大了,前提是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区域(vds>vgs-vth)”,我想 ...

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继续增大VDS,IDS会随之增大,直到进入饱和区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电子在电场作用下速度不是无限大的,那么如果电场如果足够大的话就会进入速度饱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继续增大VDS,IDS会随之增大,直到进入饱和区

根据公式来看,IDC=Qch*vch,那么在线性区下的速度饱和,VGS不变,Q不变,vch已经饱和也不变,为什么电流会随着VDS的增大而增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根据公式来看,IDC=Qch*vch,那么在线性区下的速度饱和,VGS不变,Q不变,vch已经饱和也不变,为什么电流 ...

借楼主的图,当线性区发生速度饱和时,沟道未夹断,因此沟道电荷平均密度Qch是与VDS相关的,Qch=(VDS-VTH)*Cox*W*1/2。因此电流会随VDS增大,直到沟道夹断,QCH=(VGS-VTH)*Cox*W*1/2,电流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问题,过驱动电压小于80mv为弱反型区。,100mv-400mv为强反型区,大于400mv为速度饱和区,这个判断适用 ...

80mv与尺寸和工艺无关,400mv与L成正比,这些都是估算值

网友(2023-09-04):
一般来说,饱和场强在10^5V/cm量级,而深亚微米工艺的电压典型值为1V,这样算出来,在沟道长度在起码100nm的时候就已经进入速度饱和了,此时的MOS管饱和区的跨导应当是一个恒定值,但甚至在28nm下仿真得到的gm仍然是可随电流变化,这个如何理解呢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了解为什么Vgs-Vth是横向电场,它不应该是纵向的吗,源端和衬底连接,Vgs不就是多晶硅-氧化层-硅上的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