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问题

楼主(2013-06-16):
版图DRC过了没问题,版图提取后,LVS失败 出现下面的错误,LVS 的时候只是添加了原理图和提取的版图,没做其他修改。
*WARNING* Invalid LVS run directory.
/home/hongdongze/amplifier/work/LVS/layout/netlist is not valid.
You must initialize the LVS run with a valid LVS run directory before you can probe.
求大牛指点!!

网友:
你的文件夹的路径无效,貌似你/home 前要加个"."。 如果不是你要检查下你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删了重新做一遍吧~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改来改去越改越错。

网友:
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