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解决LDO驱动的buffer电平翻转瞬间的过冲?

楼主(2013-06-16):
如图,电平翻转时,LDO的过冲非常明显,当电源电压更高的时候,上过冲也很明显。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降低或解决的办法

网友:
增大环路带宽也就是响应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黄色波形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buffer的输出波形。

网友:
等于说LDO 是power supply, 你的buffer是load?看样子你是片内LDO,多放点电容在LDO输出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考虑尽量不加电容,1是占面积,2是我加了大电容会仿真出来锯齿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那LDO得用N管,driver也得做强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n管就不能实现“LowDrop”了,但确实是个解决办法。感谢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也可以用P管,也可以不加电容。方法是:给BUFFER单独做一个LDO

网友:
觉得这类regulator稳定电压的作用一是电容,二是带宽。
而数字电路充放电的速度是很高的,可能充放电结束,功率管的栅极电压还没来得及变化。
N管做功率管有第三作用就是,当电压下掉时候,就算栅极(基极)电压还未发生变化,N管的VGS(VBE)会同时增大,功率管的电流会同时增大,电压下掉的幅度越大,功率管增大的电流就越大,可以更快速的把电压拉回正常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这么解决方案,就是功耗大了些,还是写谢谢哈。

网友:
Add a load regulation improve circuit between buffer and output may be better!

网友(2016-01-06):
求问楼主如何仿真buffer的翻转对电源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