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3-06-16):
综合结果显示,关键路径DC插入了许多大驱动的buffer和反相器来增强驱动(不是时钟和复位),导致延时很大,时序违例太大。我觉得可能是约束设置得不对,但不知道是哪条命令的哪个参数设置不对。我设置的部分约束如下,请高手帮我诊断一下,谢谢!我用的是sMIC.18的库,时钟频率200M。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X2 -library slow { "gpio*" "data*" "brdyn" "bexcn" "cb*" }

set_input_transition 0.3 { "gpio*" "data*" "brdyn" "bexcn" "cb*" }

set_load [expr {4 * [load_of "slow/INVX2/A"]}] [all_outputs]

set_max_fanout 6 [get_designs $top_design]

set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10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015

set_max_transition  0.3  [get_designs $top_design]

set_max_capacitance 0.5  [get_designs $top_design]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约束设置得不对”
如何判断出来的?

另外:为其他人的方便,请把标题写得更加详细清楚些,比如,DC综合时,插入许多buf的违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版主说的是,我下次注意把题目写好。我判断的依据是,关键路径上插入了好多大驱动的buffer和INV,比如INVX20, BUFFERX20,可能是后面的负载设置大了?还是什么,不然为何要这么大驱动。关键路径为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中间组合路径很长,而且有好几个加法器。时序优化不上来,很郁闷。

网友:
如果关键路径为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可能与选择的wire load model, 和max fanout, transition, cap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斑竹

网友:
建议你把报告贴出来下,带上cap和fanout的信息。